显卡很热

楼主(2013-01-28):
   我客户有台CQ40  AMD  独立A卡  清理风扇。。  清理好了CPU和显卡50度  但一玩游戏显卡温度就慢慢的上来了。。。  一直降不下去。。。CPU永远50度。。。  不玩游戏完全正常用。。。有没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把显卡上面的导热胶换成铜片试试

网友:
这种架构的机子50度很正常啊

网友:
AMD的机子本身就散热不好;只有想办法改造散热了;在散热膏和铜管上想想办法哈

网友:
那你的显卡玩游戏,一般温度是多少

网友:
换铜片,要好些。不过好不了多少

网友:
有条件换个导管试试吧。CPU温度没办法加铜片的。A卡也不适合加铜片。有条件搞一片好一点的散热软胶。最好是换导管试下。一试明了

网友:
我试过用软胶加在cpu和那个合金架上,可以降低cpu温度的哦

网友:
amd的机子散热不好,五十度很正常

网友:
我的机子都在七十度T60p

网友:
hp的机子太烂了,温度太高。散热垫基本都不行了,得还铜片,厚薄还得多研究才行

网友:
50度不算高啊,现在玩游戏不超过85度都正常,CPU一般5-6度的最多

网友:
你的机子这温度正常

网友:
AMD本来温度就高 不重启就凑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