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GF8500GT 四个显存后面的电容全短

楼主(2013-01-28):
讯景GT8500 450M 128MB 四个显存背面的电容全部对地001 拆GT9214还短 拆RT9259依然短
一个一个的电容拆 显然不可能解决问题 难道显存挂了?有修到过的 麻烦指教下本人修显卡很少 大家给我点思路吧 先谢谢啦
自己有一张可以亮机的一样的显卡 一个一个的测 解决不了问题 哎

网友:
短了就是有显存或电容坏了找下吧,不想找的麻烦就拆一个显存量一次直到找到.

网友:
1V 3A 电流烧

网友:
有的阻值是那低也正常。你接个电烧下看电流大不大

网友:
我前两天也遇到块讯景的8600GT,有核心供电,内存供电短路,拆显存供电大电感短路,拆旁边n多的电容短路,最后把8个显存全拆了,依然短路,晕了都,下一步不知道该查哪里了
11期荣生
下一步当然就是核心呀。怎么都以为显存供电仅仅是给显存供电的?它也同时供核心的啊。从来没有拆掉核心彻底的测量了解一下,做到心中有数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 拆了电容 还是短 看看结果继续动手

网友:
把显示核心拆了看看还短不

网友:
最坏的结果是GPU短路,印刷板短路。
同意楼主:
5.0
lucifinil1986
同意楼主:

网友:
建议上电后摸摸那个原件温度不正常 基本就是它了 MOS管温度会高些

网友:
同求解答,我的一块7300GT 主供电对地短路,拆去显存的四个保险电阻,依旧短,量GPU上的电容也短,开机大花!!! 难道真是GPU挂了,还能亮机大花?!
11期荣生
没听说过显存有保险电阻的。你查清楚了再说,阻值多少,电阻的两端是接哪里的。不要随口乱讲。

网友:
如果GPU供电的阻值也为零基本可以判定就是GPU挂了

网友(2013-03-16):
我手头有台N43SL 本来是南桥把3V电压接底了 后来换了一个 自动触发电流到0.36 不动 然后查到显卡那一块的时候 显存边上的电容都短了,以为是显卡的问题 拆了后还是那样 无语。。。。。

网友:
手上有一块 7600GT 同样问题,还没搞明白……

网友:
学习了,短路,有时候我测电容都是对地的,两头都是通,拆下来测,没问题。
题外话, 刚看到一篇帖子,说被客户坑了一块显卡,那里不可以回复了,我到这里来说说。
其实是他本身太好了,如实回答,就是迅维倡导的的透明维修,然后客户自己拿来显卡,他也不收费。
这然,两个月后,客户可能觉得他好说话,好欺负,就想坑他。
我想说的说,这没有什么矛盾,对好人好,对坏人坏,对那些态度不好客户,你也别什么供着他,而对那些态度好的客户,你就负责认真的给他修,收费合理。

网友:
用欧姆档测显存的电感对地阻值是否为0,如果不为0,就用1.8V电压烧一下,看看那可显存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