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网吧路由器的帐号和密码

楼主(2013-01-28):
如何破解网吧路由器的帐号和密码,虽然我在以前的文章里也曾经介绍过一些方法,但是仍然在论坛上会看到许多菜鸟朋友问:路由器的密码应该如何破解?灰鸽子上线如何在路由器上制作端口映射?那么本文我就来总结几个破解路由器密码的方法以及如何实现内网中反弹木马的上线!

  一.扫描路由器端口为了路由器的安全,网管通常都会将路由器的默认端口(80)给更改掉,所以我们破解路由器密码的第一步就是必须要找到路由器的wEB管理端口。

  如果路由器上的UPnP(通用即插即用,是一组协议的统称)功能是开启的(通常路由器默认情况下UPnP都是开启的),那么路由器一定会开放一个l900端口。

  我们以TP—Link路由器为例,只要打开路由器的http://192.168.1.1:l900/igd.xml查看其中的http://192.168.1.1:8080,8080就是当前路由器wEB的登录端口了。

  如果UPnP被网管关闭了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通过扫描工具来扫描了。打开X—scan,输入IP地址192.168.1.1

  在扫描模块里选择“开放服务”,在“插件设置”的“端口相关设置”里输入端口范围1—65350,确定后,再点击扫描。X—Scan的扫描速度很快,不一会儿就可以扫描出路由器所开放的端口

  二.破解路由器密码我介绍一个功能比较强大的路由器破解软件WebCrack4.0打开WebCrack4.0后的界面在“用户名文件”栏选择用户名的字典文件,在“使用用户名字典”栏选择密码字典文件,在URL里输入路由器的wEB管理地址http://192.168.1.1:8080,在用户名里填admin,就是说用户名先从admin 那么只能用暴力破解的方法了,用的到工具WebCrack4 2:superdic.暴力破解当然要用到密码字典了,其实你自己也可以去配置字典,把对方可能用到的密码全写出来,或者用上面的工具2生成一个密码字典,然后开始破解.

  如果万一破解不了路由器,就得想其它办法;

  用upnp比特精灵看看能映射出去不。

  破网吧路由估计可能性不大。除非哪个网管懒得连默认密码都没改

  如果能进网络邻居,可以用VPN连接出去.

网友:
光盘或软件一键可看

网友:
不知你要干嘛?adsl终结者里面都是网吧路由账号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