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70无线网卡不可用

楼主(2013-01-28):
一款Z370的本本无线网卡不能用,先换了网卡打了驱动(显示网卡可用)还是不能用。换硬盘装系统还是不可用,无线开关也开了。
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师傅最后解决了的,求高手指点!!!

网友:
现在的大师都冬眠了吗?

网友:
换个驱动,别过分相信厂家光盘和驱动官网,前天替客户网购z485,无线网卡就是装不上,光盘自带装不上,联想官网下载也一样,后来是天空2.9一分钟搞定。估计的配置有改动

网友:
整个驱动精灵,驱一下!

网友:
bios放电试下  上次碰到一台联想的也是网卡能认到用不了 搞了半天不行后来别人让我放电  还真好了

网友:
遇过几次是BIOS恢复下就OK的

网友:
有的联想机器需要装 一下热键程序,还有一个是电源管理程序,不然无线就打开不了。

网友:
再不行,就硬改吧,把无线网卡的第20脚贴起来,(不大准确,你论坛搜搜)

网友:
把网卡21脚段开就行

网友:
遇到过一次放了个电  好了

网友:
同意8楼的意见,1,BIOS放电恢复默认设置。2安装联想的电源管理驱动 3如果认到网卡,找不到信号把20脚用东西贴住强行开启。

网友:
是联想的么??联想的机器在bios有的设置 遇到好多了 打开下就好 不需要换网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