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问题,笔记本摄像头特别暗

楼主(2013-01-28):
我有个联想E47,摄像头感觉特别的暗,不和别的摄像头一样,就是我在同样的灯光下和朋友QQ聊天时,我这个摄像头显得特别的黑暗,换别的电脑就不是这样了,求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
重新打个驱动试试

网友A:
应该是摄像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摄像头坏了

那得换摄像头了呗?

网友:
摄像头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驱动从新弄过了,系统也从新做过了,还是老样子

造你这么说,估计就是摄像头本身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造你这么说,估计就是摄像头本身问题了吧

嗯,应该是了,我这是,买的旧机子,当时也没仔细试,看来得换摄像头了

网友:
换摄像头吧

网友:
换摄像头了

网友:
你插一个usb的摄像头试试,

网友:
笔记本那破摄像头才30W,买个USB的好几百万都是才几十块,直接买个新的完了!

网友:
先换个驱动试试。要是不行,就是你的摄像头有问题了。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来学习学习,顺便顶一个,好帖子

网友(2013-03-09):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好的摄像头试试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WIN7吗,上次有台机就是,装了其它软件还是解决不了,联想的笔记本。

网友:
摄像头是不是本身的问题!换个 USB摄像头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