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L0380R改装后用30分钟发烫

楼主(2013-01-28):
neview 23寸LED显示器6脚IC炸的看不见型号,用5L0380R改装后用30分钟发烫,电源指示灯和屏幕一亮一灭,以前改过22存LCD很多次了。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LCD比LED功耗大些吧,请师父师兄们指点一二,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谢谢,在本站下的图如下

网友A:
5L0380 串联个大电阻 应该会好很多……  2脚接开关管D极串联大电阻

网友:
兄台也是用这个芯片呀,幸会幸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5L0380 串联个大电阻 应该会好很多……  2脚接开关管D极串联大电阻

是5L0380R  2脚和变压器2脚串联个电阻吗,串联个多大欧姆 多大功率的?谢谢

网友:
功率不够,是不是要加强与板子的散热才行呢

网友:
这个心片我还真的没用到过,我边新境界的机也少人用

网友:
路过 借鉴借鉴经验!

网友:
还是芯片不太匹配吧,就算是管脚定义完全一样,型号不同多少还是有差别的,像是各控制脚的输入输出电压高低应该不完全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