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问题

楼主(2013-01-28):
RT  接到一个15.4的 东芝A205 本本 屏偏光膜划伤 我看了一下有45° 90° 135°的偏光膜 我该换哪种的呢?
     原来的偏光膜是 光面的 不是磨砂的·······应该换多少°的呢? 最好告诉我一下辨别方法。 新人谢过··

网友:
应该是135的吧

网友:
不敢确定············所以来论坛问问 我们这面换偏光膜的很少 我打算用这个练练手。但是不知道如何分辨角度.....

网友:
= = 看客多 回的少····难道一般遇到这样情况都是直接换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