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一体机 MBX-12

楼主(2013-01-28):
有人修过这种么

补充内容 (2013-1-29 18:59):
显卡显存都换了,屏测过,屏线没问题,供电全有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可以先排除屏部分,在去动主板。

网友:
这个真不好整啊!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那边有问题吧----

网友:
貌似驱动问题

网友:
如果是小图像的话,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曾遇到过sony笔记本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开机就这样,还是进系统,才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