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1G集显无3V、5V

楼主(2013-01-28):
待机芯片是MAX8734A
3V、5V线性电压已经出来了,无3V,5V待机电压。测得3V、5V下管驱动电压均为5V,

3V、5V上下管都换过了,输出滤波电容拿了也一样。电流,电压检测都是直接接到上管的S极上,电路中间无电阻。

补充内容 (2013-2-5 16:19):
已修好,

网友:
好好去学习过   去迅维基地学习

网友:
下管G极有5V证明保护了,你再查查

网友A:
负载有没有短路阿,你这待机电压明显短路保护了

网友:
负载有没有短路

网友B:
楼主断开后面试一下,就知道是前面问题还是后面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有没有短路阿,你这待机电压明显短路保护了

测得3V 5V输出对地值都是160左右,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断开后面试一下,就知道是前面问题还是后面问题了。

这个怎么断啊,3V 5V去了好多地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断啊,3V 5V去了好多地方啊

3 5v电感后面没有焊点吗。

网友:
3V,5V。160欧是不是有点偏高了,应该有短路吧。你可以查与3V5V电感相连的电子元件,看有电压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3 5v电感后面没有焊点吗。

断开电感后反馈电压检测也就断开了啊。

网友:
原来是5V待机开启电压被二级管篏位在0.2V。

测得运放正相输入5脚为0V低电平,打值为1,反相输入为3.3V,所以MAINPWON和ACON这两个电压这固定在0.2V,MAINPWON又是开启5V待机的开启信号。5脚正常是由B+电压经过电阻分阻分压得到9V左右电压。测PR18,1脚为18V,2脚为0V。拆下来后测阻值为1。
499K电阻没找到,只好找了两1M电阻并连装上。通电后测得3V。5V待机已经出来了,上机正常点亮

网友:
怎么觉得有短路。。

网友:
有一SONY本进水后,有同样故障,也是没有思路。迷茫了。

网友:
刷BIOS 有好休息

网友D:
楼主修好也不说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也不说说是什么问题

12楼我写了什么问题啊。

网友:
新手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