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不同型号主板刷bios芯片吗?

楼主(2013-01-28):
主板型号不同,bios不同,可以用来刷吗?
如在845芯片组,award bios平台主板上可以用热插拔来刷865芯片组、ami bios平台主板的bios芯片吗?
如果可以,有哪些必备条件才可行?如bios芯片容量、电压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网友:
废话啊!针脚一样,容量能大不能小

网友(点评):
只要说得沾边儿,就不算你灌水!

网友:
不知道    没干过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不行的啊,我曾经试过,就可以启动,然后就没有了反应,屏幕提示需要从软驱重新更新bios。

网友:
没事的只要针脚一样就行了

网友:
按说是不行的

网友:
刷BIOS的软件自动检查板上的BIOS是不是不同板的,不同就不搞事!是刷不了的!有时也能硬刷,但不一定能成功!

网友:
刷BIOS的时候有兼容性提示,不兼容是不能刷进去的。如果你想试试最好有一台编程器,想咋刷就咋刷,可以试试刷任意BIOS的现象是什么,别忘了备份原来的BIOS

网友:
阵脚一样容量大可以吧底部数据填充,小那就不行了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吧。。。要不就有通用的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