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想入手一台洋焊台,,,树杈葛格给个推荐吧。。。

楼主(2013-01-28):
现在看中了两款焊台一款是白光942   ,,,另一款是951.。。现在想问几个问题

1.请问这两款就论性能和回热的话,,哪个更加的快一些???

2.942的接口和951的接口是一样的吗???

3.这两款焊台,手柄哪款握感更加的好???(就以你个人喜好来讲)

期盼树杈葛格和各位看官葛格们,,,来看看 回复一下这几个问题。。。。。

网友:
942皮实  951小巧  手柄发热芯通用  效果一样  942变压器有哼声  手柄951的好些  942的感觉有点大 或许我手小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回复,,,期待, ,,,,各位看官葛格们,,,期待你们继续回复

网友:
942升温快回温慢  951升温慢回温快。  都是相对而言,不对比看不出来。
其实951的形状也不错,搬运也较为轻松,一只手抓住就能拿起来
951的外壳容易老化蹦缺,如果想耐用还是942,当然不在乎耐用951就比较小巧方便
我知道的也就这些了。。。

网友(点评):
灰常感谢你的点评和建议,,,感谢了。。。期待更多的回复~~

网友:
我买迅维的100多块  实惠

网友:
从30几块钱的路边货到100以内的XX936焊台,到200左右的数显,再到400左右的AT306H....
现在我用的是白菜白光.成品100左右,数显的200以内.
发热迅速,回温快..通电后室温10度左右,6秒左右可以进行焊接

网友:
建议你买二手的951或者全新的FX888
FX888相对951便宜,头子容易本地买到。就焊接效果而言,半斤对八两,实际都差不多,另外别把他们当神器看,要不你会伤心的。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建议,,,期待葛格们更多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