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U121装系统在滚动条死机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1-28):
客人哪来一台BENQ U121的上网本,来的时候还能进入系统,他说要我把全盘格式一下,重新安装一下系统,操他的妈的,安装系统后就在windows装系统在滚动条死机了,系统我换了很多个,问题还是一样,硬盘检查过,内存换过,问题一个毛样,就一步一步安装我也试地,问题解决不了,心想这个与硬件没有没有关系,应该还是软件问题,本来想干一下BGA,就是风险有点大,没有干,后来在网上找了一个纯净版的GHOST系统,安装完后果然不一样,问题终于搞定,BONQ的机子真是坑嗲。。。。。。

网友:
实在不行么别GHOST了  慢装啊 一定可以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呀,真的第一次遇到

网友:
很多机器现在装都会出现卡滚动条 把驱动勾掉就行了 去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纯净版的还是放心一点,驱动后来再打,也不会烦。

网友:
我觉得这样的机器一般 慢装都可以

网友:
有个明基S32V也是的,最后一步就要进系统了,然后就死了,必须取消掉驱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