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能告诉我MT185GW01 V.A这个屏用什么程序??

楼主(2013-01-28):
这个到底是19的屏幕 还是18.5的屏???
原来的配m2270-v9 用的是1440*900的分辨率
谁能提供这个屏的驱动啊???
求助

网友:
这个显示器决对不是1440-900分办率应该是1366-768的,你换板的话连屏线也得换\\\

网友:
这个板了用93A就可以点亮的群创的屏\不可能是你说的那样的用19肯定点不亮的

网友:
18.5的屏,,,,,,不是19的

网友:
此屏是18.5的单8位屏最佳分辨率1366*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