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SI2636掉电问题

楼主(2013-01-28):
机器型号是SI2636,板号是MR030,GM965,二代内存,待机0.03,待机状态下没有3V.5V,触发后电流直接上到1。2,然后慢慢的上升到1.32,测各电感电压都有,刷过BIOS,换过内存,CPU,3V5V芯片,北桥,南桥,加焊CPU座,和各个供电芯片,就差换EC了,还要订货不想订了,快过年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搞,现在换了个3V5V芯片,插上电源0.22,待机芯片发烫,明天再换个试试,遇到这种电流一点一点上升就没有思路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可能后面有电压点短路

网友:
我猜 你放了这么多大招一定很累了,马上就过年了--好好休息后---从整思路,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