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与BGA机DIY有相关的问题

楼主(2013-01-28):
找来两个问题,与DIY BGA机发热器有点关系。
第4题我想问一下当BGA机发热器用什么发热材料要考虑这个这个结果的正确性?
第27题我还想问一下这个烤箱的发热管大概用的什么发热材料?

网友(点评):
1.一档,功率最小(因为R1R2串联)。2.P=U*U/R=1000W。3.P=1500W,6分=0.1小时,所以P总=1.5KW*.1小时=0.15度电。

网友:
论坛里95%的人不会

网友(点评):
我是95%内。呵呵

网友:
楼主是这方面的工程师吧!

网友:
张老先生是论坛了“长老”了,自然就德高望重

网友:
多点来,你就熟悉这里的人和事

网友A:
4答:两只灯泡分别承受110V电压,所以电流约为0.16A,再乘以220V即为两只灯泡消耗的功率。
27答:(1)处于低档位,R1、R2串联。
       (2)220的平方除以R1.
        (3)220的平方除以R1、R2并联的阻值再乘以10000分之1.

网友(点评):
4题回答正确,结果是35.2W,接近40W的原功率,而不是总功率的一半,钨丝电阻随温度变化,不是线性的。

网友:
还是买个bga机比较好点

网友:
维大的27题答案正确。
我提出的问题谁来联系一下实际?

第4题:当BGA机发热器用什么发热材料要考虑这个这个计算的正确性问题?
第27题:这个烤箱的发热管大概用的什么发热材料?

网友(点评):
张老偏心啊!俺的27题答案也正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4答:两只灯泡分别承受110V电压,所以电流约为0.16A,再乘以220V即为两只灯泡消耗的功率。
27答:(1)处于 ...

27题中的发热管就是一根1000W,一根500W,低档:2根串联肯定要比其他两种情况功率小;中档:1000W单独工作;高档:2根并联工作时就是1500W。计算结果见维大答案。

网友:
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张老真是高人,提前祝您春节愉快!

网友B:
考这么简单的问题好玩吗?初中生的题目

网友(点评):
初中有非线性的内容??高中也没有的!这个是专科学校的考题!你还是先把我提的2个问题答了比较有实际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这么简单的问题好玩吗?初中生的题目

我在初中就全学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