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本本装上QQ就卡机的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3-01-28):
拿到个宏基的本本,挺老的型号。新装XP系统一切正常,但装上QQ后就严重卡机,数字打不上,过40几秒才弹上一个数字,小弟求帮忙解决。

网友:
装WIN7吧,不然怎么办,为这个让客户掏钱修,客户同意吗

网友:
建议装一个 老版 xp 最好是安装版的

网友:
最好是安装版

网友:
装个别的试试,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 装别的软件打网页什么的都不卡  只是装QQ卡么?  建议扫扫硬盘看有没有坏道  打开机器看看灰尘什么的 然后全不格式化重新分区做个安装版试试

网友:
先搞个安装版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