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晶屏学徒位置~~

楼主(2013-01-28):
在广州学习过液晶屏原理   懂一定理论  会一点简单的操作  想在年后找个好地方学习一下  武汉或者成都 重庆最好  离家近一点  能吃苦  希望有个好去处

网友:
...这个不需要做学徒,先把主板学下,直接过了

网友:
液晶不用学都能过的吧,简单
我就自学了台式的AXT电源、独显,主板还在学。
你都学学吧,不难的,就是要经验,实操多了就会了。
还有一些检测软件,只要记得步骤就行,如果认真学这些软件,不用一个早上就OK了

网友A:
求学徒位置就是想多积累一点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学徒位置就是想多积累一点经验~

嗯,我都是学徒,了解经验的重要性,所以自己就自己一些,不明就问,感觉还行的
其实学徒不需要什么要求的,就是耐心和恒心(当然学来学去都不会就换行)
放心啦,有什么少老板会要学徒的,只要你表现出你对维修的热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我都是学徒,了解经验的重要性,所以自己就自己一些,不明就问,感觉还行的
其实学徒不需要什么要求 ...

我现在也停留在换的地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停留在换的地步...

我说的是换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