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芯片还是接口?

楼主(2013-01-28):
到底是什么来的呢?
芯片

网友:
CN 是接口的
应该是连的小板卡
同意楼主:
5.0
laiyggg
同意楼主:

网友:
CN 是接口的

网友:
CN开头的全是接口

网友:
请问各位 这是什么接口

网友:
应该是接口

网友:
接口 CN 就是接口吧

网友:
当然是 接口了 一般是J多少 或者CN多少

网友:
2个接口睡一床,画图的人也开始那个了。

网友:
这个接口挺大啊。

网友:
有点像转接的光驱接口

网友:
肯定是接口了,芯片都是会标出型号出来的

网友:
好像是扩展接口。。像DELL IBM之类的机器上才有的吧。

网友:
接口,接口,接口

网友:
我怎么看着有点像是无线网卡的借口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