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两个长城网星3000 电源 问题搞不定 有请师傅~!

楼主(2013-01-28):
手上有两个 先讲第一个,烧保险  炸 P1014AP06  ,    更换后 P1014AP06 和保险后  量周边电阻 2极管,  没短路  开路的 ,上电 绿线有3.5V    紫线有5V   ,短接绿黑线  原本5V 的只有2V,原本12V的只得5V   。

第二个  绿线有3.5V 紫线有5V ,一插上电源插头风扇就转,量12V  5V都正常

遇到疑难了 请高人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3-2-4 17:45):
第一个输出电压低的电源修好了,故障是494坏了,换掉了就好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14313-1-1.html

补充内容 (2013-2-4 17:46):
还剩一个,插电就自动开机,而且输出5V.12V都正常。我的思路是PS绿线和地线的电阻问题吧

网友(点评):
339换了再说

网友:
换431 换光耦 还有13009边上的两个50V10UF电容

网友:
第一个电源是保护了如果负载没短路点,你要重点查7500IC供电和它的8脚和11脚所接受两个推动三极管是否有损坏。
第二个你要重点查7500这块IC的待机控制电路。

网友:
经过仔细的检查,发现通电开机后输出12V只有5V的长城节能网星电源的两个开关管13007 有一个裂开了,特别的是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量两个13007指标都一样,如果不是看到管子裂开还不懂是哪里问题先。

网友(点评):
这个只是被划了一下吧?真要是裂开了,那管子就完蛋了,指标怎么还能跟好的那个一样呢?再说了,主电路次级有输出,就说明主电路开关管是好的。

网友:
更换了两个13009  可是问题依旧 ,再查找周边零件看看

网友:
两个13007坏了其基板1欧(有的是2.2欧)电阻肯定也坏了

网友:
13007旁的2.2欧电阻 开路了一个

网友:
查一下7500IC的第4脚电压,看看是不是0v左右,如果太高了,查一下339及相关电路

网友:
第一个输出电压低的电源修好了,故障是494坏了,换掉了就好了

网友:
还剩一个,插电就自动开机,而且输出5V.12V都正常。我的思路是PS绿线和地线的电阻问题吧

网友:
不用触发就自动启动,估计是启动电路问题

网友A:
我想把一个电源改成接电源就自动启动,不知道怎么弄呢

网友:
启动电路估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把一个电源改成接电源就自动启动,不知道怎么弄呢

这个还不简单,直接把绿线接出焊在地上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不简单,直接把绿线接出焊在地上不就得了。

可行吗?  会不会相当于一直摁住开机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把一个电源改成接电源就自动启动,不知道怎么弄呢

兄弟  是不是想晚上1点以后自动开机下载毛片?

网友(2013-02-27):
有学习了,谢谢谢谢!本来我修电源就没思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