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 戴尔 PP42L 黑屏

楼主(2013-01-29):
昨天客户送来一台 戴尔 PP42L 笔记本   故障为: 可以开机 有显示 但屏幕背光灯不亮  拆机........... 测量LED背光灯的升压IC主供电 为1V左右  ......没有19V 供电  ....主板 没输出 ?    然后 测了一下  主板供电 贴片保险  一端有19V   另一端 为0V    偷着乐...更换掉贴片保险   装屏试机  结果 还是 点不亮   .......怎么回事呢.......郁闷    接着测量   主板 有19V LED背光电压了 难道是升压电路有问题
经测量  升压IC  旁边的 贴片电容 有一个 漏电  把19V 背光供电给拉低了......更换后 故障排除...........

总结  LED屏的升压滤波电容漏电  烧点主板的背光输出保险 导致  幕背光灯不亮......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太喜欢了,呵呵。楼主收了多少钱

网友:
你怎么测出电容漏电的?

网友:
是啊    这种问题很经典,人人看到都偷着乐

网友B:
要是个半吊子的话,估计会不停的更换液晶屏屏线,最后发现主板坏了,买了 个主板换上旧屏又坏了

网友:
咋发现电容漏电的,一个一个翘?

网友:
打阻值的时候 发现 两个贴片电容有阻值(偏低) 拆下测量其中一个短路损坏......... 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个半吊子的话,估计会不停的更换液晶屏屏线,最后发现主板坏了,买了 个主板换上旧屏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太喜欢了,呵呵。楼主收了多少钱

  200大洋

网友:
就喜欢简单 要大洋多的机器

网友:
要想找出电容漏电还得靠经验啊!!!!

网友:
这种问题不会就是以后的通病吧,这么容易坏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