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L19BH奇怪故障

楼主(2013-01-29):
一台联想WL19BH显示器 来时开机背光发红 直接换灯管  背光没问题了 开机亮二秒左右黑屏  直接用通用高压板接灯管还是一样 二秒后黑屏  测量主板有开启信号 电源12V 5V供电正常 直接换通用主板加高压板点屏什么问题都没有(用的是外置12V供电) 然后通用版接显示器原来12V供电 还是亮二秒就灭  供电的电容全部都换过了  真郁闷了 没思路了 大家有没有什么思路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
外置12v电源有问题,那处置12V的电源是客户的吧 里面爆电容了

网友:
亮一二秒  黑屏  就应该是保护了吧  这分高压保护和电流保护   里面的东西你都换了  不防换下外置的12V电源   换个适配器试下就知道了  或者用可调电源试也行

网友:
灯管更换时都严格检查了吧?每支灯管的工作电流都相同吧。一些机器在灯管打火时会同步把高压板烧了,所以维修时需要全面检查。

网友:
我还是没遇到过像你这样的问题

网友:
查下休眠开关哈

网友:
这个问题不用弄的那么复杂 把灯管全部拆下来重新焊一遍注意绝缘 注意一般4个灯管都可能坏了   因为品牌机的漏电保护要强些

网友:
要么是灯管没换好,要么就是受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