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DVD无法刻录的问题?

楼主(2013-01-29):
有个DVD,用CDBurnerXP 还有 ONES .都不能刻录ISO文件,一刻录就死机。但是用XP系统集成的Windows Media Player却可以刻录CD盘。
DVD确定是刻录机,以前刻录过没有问题。各位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刻录软件问题,建议用NREO刻录试一试,这个刻录软件最新的貌似是NERO12了,我目前在用nero9

网友:
免费的,激活码百度一大堆

网友:
可以用ULTROISO;这个绿色软件很小和方便;不想NERO那么大;不好用哈

网友:
我一直用 Alcohol 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