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维修空载检测输出正常,上机炸

楼主(2013-01-29):
有个山寨电源坏了,拆开看看,保险炸了,测整流管,坏,开关管,坏,功率管,坏,通通换了。测输入端电阻大约有几个M,上电测试,+5VSB正常,端接绿黑线,测各输出正常,挂一个硬盘,转动。到此以为都修好了,可是上主板,开机,直接炸了,请问有遇到类似情况的高手吗?

网友:
还真没遇到,学习中、、、、、

网友:
补充一下,有支支的叫声,忘记测7500的8,11两脚电压了,当时还是有点急躁了,回头再看看.希望给别的朋友有个提醒,维修以后的东西一定要全面检测再上机

网友:
你的还好了。我修的航嘉电源。炸的严重多了。还好没伤到人。打开一看彻底报废了

网友:
估计是电容鼓包、漏液、或者失容了。重点是大电解以及次级的滤波电解。

网友:
我估计也是这个问题,有个大电容在炸了以后不能充电了,我怀疑是因为这个

网友:
修电源这个东东好危险啊 我之前也修过几个

网友:
终于能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