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通病之后还有通病????????

楼主(2013-01-29):
一个三星r467,以前被人修过,那人可能也知道三星电容通病,但是他把那一块焊得一塌糊涂,却没有动那个出问题的电容。

我把坏电容去了以后,开机显示、自检,却不引导系统,也不能进bios,固定在一个什么也不显示的屏幕上,但是可以ctr+alt+del重启。按f2也提示正在进入bios,可是却不能进行下去。

开机,显示三星logo

然后就没反应了

如果按f2,就这样了

bios也刷过了,ec也焊过了,

补充内容 (2013-2-6 13:28):
在各位关注和鼓励下,终于把这个机子修好了。就是有两个电阻被上一个修的搞掉了。
其实最主要的是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细心。
这个主板也太贵了点,另外年底了,都不发货,要不就换主板了。

网友:
兄弟上面所说的通病是哪个通病啊,怎么我不知道啊

网友:
小电池焊下来放电试试 应该好了

网友A:
不上硬盘也会这样?有可能得干桥了

网友:
把硬盘去掉;看看能否进BIOS

网友:
这算啥子。说明还有问题。别老想这通病啊

网友B:
把去掉的电容补上 就能进系统了   我以前弄做一个也是去掉电容不引导  装上好的电容就行了  不知道你的行不行   我只是一个间接

网友:
应该把他去掉的那些电容补上再试

网友:
前天修了个卡LOGO的,换了显卡芯片,三星的LOGO进度条在3/4处不动

网友C:
很多这样的情况

网友:
你把NEC电容拆掉,一定要装上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去掉的电容补上 就能进系统了   我以前弄做一个也是去掉电容不引导  装上好的电容就行了  不知道你的行不 ...

谢谢,

不过你说的不是cpu供电滤波电容吧?

网友B:
不是  就是南桥后面那个纸撕掉的地方

网友:
洗洗更健康,把焊接过的地方洗干净了,还有EC,bios,SB附近的东西刷刷,可能很多问题都哦能解决。。。。

网友:
LZ 没有标明是那个电容  让我们这些新手们以后遇到了 怎么找啊

网友D:
把外设的设备拿掉开试试。如果还是这样,就考虑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  就是南桥后面那个纸撕掉的地方

坏电容附近的电容都换了,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外设的设备拿掉开试试。如果还是这样,就考虑南桥的问题了。

除了插了显示器,其他没插。

网友E:
这个机器通病有两个电容吧 一个电容有问题是待机偏高 大概0.12左右  还有一个是 可以开机 大概跑0.40左右  两个电容都换了去呗

网友:
接上硬盘看下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
影响待机偏高的是哪个啊?是不是离得不远?

网友:
楼主说的清楚点  也让我们好好的学习学习

同感!自己的经验都不舍得分享给别人,谁还愿意与他分享经验啊!

网友:
CPU滤波电容去了还能亮机?你OUT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通病有两个电容吧 一个电容有问题是待机偏高 大概0.12左右  还有一个是 可以开机 大概跑0.40左右  ...

  不远 都在硬盘底下呢 你把那些电容都量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硬盘也会这样?有可能得干桥了

南桥也换过了,还是这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很多这样的情况

你遇到过吗?怎么解决的?

我看到的有电容问题、ec芯片问题、南桥问题。

网友G:
楼主换过硬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换过硬盘吗?

换过了,上不上硬盘都这样

网友:
仔细看看是否还动过其它地方,还是少件呢?

网友:
估计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有的机器要接硬盘才可以的

网友:
我勒个去,档在这个界面怎么大家都怀疑是南桥的问题呢??我 之前修了一台三星的机器和楼主是一模一样的故障 ,那个机器的芯片组貌似是AMD的,我直接压了一下北桥就正常了,后来加焊北桥OK

网友:
搞定了吗说话啊??

网友:
还没碰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
修过一个是硬盘坏了  卡logo

网友:
学习学习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搞北桥。。。我搞北桥好过。。。。。

网友:
是不是一修做了故障。。有可能一修一看就知道问题了。。报价客户不修做了故障的哦

网友:
CPU滤波的是不是NEC的,

网友H:
要不全装好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不全装好试试看?

试过了

网友:
打打键盘口的阻值呢,会不会是卡键盘了

网友:
外设导致档logo吧

网友I:
总线设备损坏或丢失,PCM卡芯片,读卡器芯片,密码芯片我都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总线设备损坏或丢失,PCM卡芯片,读卡器芯片,密码芯片我都遇到过!

刚才还有人建议换北桥,你又说了这些,

难道除了pcb,都要换一遍

网友J:
我上次修这个机器,及时干桥好的

网友:
你的一样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上次修这个机器,及时干桥好的

你干的哪个桥?

网友:
好像电容有问题 有款就是这样的

网友:
NEC电容出了问题,换上6个330的。。

网友K:
三星R428这个修了好多台了,电容去掉即可,或者换一个

网友:
这个我都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你说的通病是那个电容 还望指教 本人新手,谢谢!

网友:
BIOS刷了么。。。。裸机能不能进呢。我看你图上有硬盘。。还有你得检查下USB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三星R428这个修了好多台了,电容去掉即可,或者换一个

你说的是不能启动的问题,这个已经解决了。

网友:
很明显说的是通病,南桥供电的电容吗,这就是三星的通病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你遇到过吗?怎么解决的?

自检不过 先排除外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自检不过 先排除外设了

什么外设?除了自带的显示器,什么都没接

网友:
去掉的电容一定要先补上,不装硬盘先试一试主板看正常不

网友:
拔掉所有外设,比如光驱硬盘等,看看usb等接口没有短路的。

网友M:
NEC大电容  加两个上去看看   这问题正常不过了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那块的 问题  或许是被上家弄掉了什么元器件 或者换了不对的电阻

网友:
CPU下面的大电容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NEC大电容  加两个上去看看   这问题正常不过了

加过了,还是如此。

网友N:
把外设一个个拆吧 一般卡LOGO都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
没有碰到过,不晓得什么情况

网友:
前段时间遇到一台,换南桥解决 SB600

网友F:
引用 网友N:
把外设一个个拆吧 一般卡LOGO都是外设引起的

就是主板+内存+cpu+lcd,拆什么呢?

网友:
LS 看看有没有掉件吧

网友O:
卡 LOGO啊  那就比较郁闷

网友F:
引用 网友O:
卡 LOGO啊  那就比较郁闷

是比较郁闷,搞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
这个机器楼主都不指下什么地方的电容。。。怕你的技术被泄露吗?

网友:
让人家做手脚了吧,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主板+内存+cpu+lcd,拆什么呢?

网卡芯片 读卡器芯片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除了插了显示器,其他没插。

对的 有些机器要接硬盘才可以

网友:
路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P:
引用 网友F:
是比较郁闷,搞了很长时间了,

楼主还没搞好吗?

网友:
三星的垃圾板

网友:
看一下之前修的那些地方是否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

网友:
还没搞好吗?楼主

网友:
凡是通病贴都火,建议楼主把别人焊的地方清洗干净,也许问题解决

网友:
那个大电容取下之后换个一样的电容上去,然后这机子还有个问题,南桥下面有2个小电容有问题,把他换掉,你在网上能搜到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仔细看看以前那个动过的地方有没有掉件的,顺便把所以加焊过的地方都清洗下,再看看行不!

你说的南桥背面小电容 ,那是微短的,,它是卡LOGO。,不是不开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P:
楼主还没搞好吗?

目前还没搞好。

网友:
把外设先排除,,或者是不是上家有动到别的,仔细看看,不行换个南桥,加焊估计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目前还没搞好。

换板来得快

网友:
楼主,应该讲的更详细些,是哪个通病?让我们这些新手也学习哈

网友:
看来到现在还没弄好吧

网友:
这么图片全部挂了?

网友:
装上那个大电容,有些拆掉加330不行的。。必须得装回去那个大电容的!

网友:
还有通病吗?没有发现呀!

网友(点评):
南桥换个试试看,这种情况南桥也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外设的设备拿掉开试试。如果还是这样,就考虑南桥的问题了。

除了插了显示器,其他没插。

接上硬盘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