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优派显示器求教dvi接口问题。

楼主(2013-01-29):
我有一台优派vx2025wm,06年买的,显示效果还很好。前一阵用dvi接口热插拔,造成损坏黑屏,但是vga接口可以正常显示。
某宝买了一个驱动板,换上之后,用24针dvi还是黑屏,用18针dvi只能显示最小的分辨率800×600,另外vga也是可以正常显示1680×1050,重设出厂模式也没用,据卖家讲他发货前试过dvi接口,可以上到最高分辨率,但为什么我这里就不行呢?我的显卡是a卡6450。

请教各位老师,我这台显示器是什么问题,dvi接口分辨率,有没有软件可以解决?多谢!

网友:
驱动板 DAW0VAMB011   显示器是优派vx2025wm,20寸

网友:
友达M201EW01  V.0面板
NOVATEK      NT68F33LG 微控制器ver:1.02

网友:
换台主机,或换个显卡再来试,,,

网友A:
这种故障不能肯定是显示器坏,有可能是显卡的dvi接口电路损坏了,拿到正常的电脑上试一下,就知道到底是哪个有问题了。

网友:
代换法,排除

网友:
显卡dvi接口损坏应该不是,因为用这个接口接到别的显示器上还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不能肯定是显示器坏,有可能是显卡的dvi接口电路损坏了,拿到正常的电脑上试一下,就知道到底是哪个 ...

老兄是大连人吗?俺也在大连。呵呵。

网友:
新出的显示器,说实话还没有我这个老的显示器效果好,拿去年买的戴尔u2412m,来说,led屏幕亮是亮了,但是实在是太刺眼,就算调低亮度那种频闪也是让人非常的不舒服,不比较不知道。
优派现在是垃圾了,最早的时候高端显示器质量还是非常好的。

过些天看看拿到其它电脑上试一试,实在不行就,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