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图纸维修电压不出来。。找了个小电阻搞定了。

楼主(2013-01-29):
机器好像是宏基的什么型号给忘了。因为时间有半个月了。
板号:JA40-CP
进水的机器。本来前面修复好多问题了。
后来是机器已经跑码了。就是不亮机。。后来测量显卡供电没有出来。。
供电芯片是

经测量所有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电压。还有就是上管保护了。
没办法又发了芯片过来。。只有试下了。。
芯片换好后。信心满满的。上电。。还是一样没有出来。
看来只有慢慢修了。
无意中上电的时候。表笔点到了

第十脚CS脚上的电阻。。结果电压上去了。而且接屏亮机了。
于是就把这个电阻给换掉的。找了半天没有一样的。。好像找了个6K左右的。
还是一样。想了下是不是换的太小了。又换了10K的上去。。还是不行。
想想会不会是太大了。。又换了个100A欧的。。电压出来了。。亮机。。
到现在还想不明白。为什么图纸的都不行呢。

网友:
极有可能前面的电阻变大这种情况

网友:
为什么呢?这样就好了

网友:
这个脚是干嘛用的,你知道吗?

网友:
Current Limit Setting (OCP)
RT8208E/F has cycle-by-cycle current limiting control.
The current limit circuit employs a unique “valley” current
sensing algorithm. If the magnitude of the current sense
signal at CS is above the current limit threshold, the PWM
is not allowed to initiate a new cycle (Figure 7) in order to
provide both good accuracy and a cost effective solution,
the RT8208E/F supports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MOSFET RDS(ON)
sensing. The CS pin should be
connected to GND through the trip voltage setting resistor,
RCS. The CS terminal source 10μA ICS current, and the
trip level is set to the CS trip voltage, VCS as in the following
equation.
数据手册14页,写了一大堆,留给会看英语的看吧

网友:
饼哥 你就不能搞点中文版的出来嘛?我们是英语盲

网友:
都是中国人。。请写中文。。。。哈哈。
真看不大明白。当时把那个电阻拆掉的时候,那个点的电压是5V。。
这时候显卡供电是不出来的。于是我想这个电压肯定高了。才想到换小一点的电阻。。
这样对地阻值就会低一些。相对电压也是低了。电压也就出来了。

网友:
这电阻是限流电阻哦!限定输出最大电流的,你搞大了当然保护了。最好换和原先一样阻值的,如果必须换成比原来小才能正常输出电压的话,可能负载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样也行呀,呵呵

网友:
歪打正着,不过,经验是宝贵的。。。。。谢谢,又给我们上了一课

网友A:
这样也能修好。。。俺修也喜欢乱点。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能修好。。。俺修也喜欢乱点。哈哈

有时候说不定就会有 收获的。。要胆大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