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进水板

楼主(2013-01-29):
联想B470进水,所有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CPU供电,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
你这说的太简单了吧。这让人怎么在你分析,你至少要说你测了哪些,,,开启 BST REF 等等,

网友:
换供电芯片

网友:
没有    还是不正常啊   查呗

网友:
CPU供电芯片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CPU 供电芯片先换一下

网友:
看看芯片边上电阻,电容。

网友:
看看控制信号

网友:
进水的地好好 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