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55晶振一脚短路

楼主(2013-01-29):
接一台进水机联想B460.不能触发,刷了ECBIOS还是不能触发。就测了下EC的117脚有高低变化,再测21脚PM_SLP_S4#0V。正常应该是高电位。就测了晶振发现一脚3.3v一脚0V。把相关元件都拆掉还是有一脚短路。应该是桥的问题了。今天也没事干就从料板上的晶振一脚接了一根线把时钟引到这块板上,上电可以点亮。进BIOS看了下,秒很慢。上硬盘可以进系统就是慢的很。大家分析下如果不换桥,可以外接个时钟电路用吗?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要请教饼哥了,没有试过。

网友:
可以改电路

网友:
想隐定就换桥啊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要换桥;要不可以加焊下桥试试;要把问题解决彻底还是要换的

网友:
有点不明白,时钟都短路了,楼主是怎样外接时钟的? 接上去不还是短路吗

网友:
机子变慢了,,,是不是降频了 啊。。。。建议换桥。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  不是短路吗  怎么外接时钟的呢

网友:
是啊,按楼主说的,短路了,就是南桥的问题。但是你怎么外接时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