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跑码,内存主供1.8V变成2.5V

楼主(2013-01-29):
精英945PL-A的板子,开机不跑码,上假负载测得内存主供电1.8V变成2.5V,,测内存反馈电路的取样电压,经算过(取样电压={R596除以(R595+R596)}乘以1.8V=1.0几V,应该是为1.8V的分压取样,但是现在主供是2.5V,取样电压竟然也是跟1.8V一样,以为是分压电阻坏了,拆下来测量发现电阻没什么问题 ,上阻150欧,下阻200欧。到此没啥头绪了,请大家指教,看我哪里做的不对,如下图

网友:
不行就换358啊!!!!

网友:
358坏的话会影响到取样电压吗?

网友:
供电那个MOS管是是好的哦

网友:
先不说那个管子,就先说这反馈电压就不正常呀,,2.5V的反馈电压应该是1.4V左右嘛,现在只有1.0几

网友:
你不内存供电的管理芯片换了不行的话再换mos管

网友:
他上面是AS358,我换了个LM358上去,主供直接变成0.8V晕了,

网友:
好像这个板子空载测就是2.5.。只有跑马后是1.8V.查查图。。可能记错

网友:
我是用假负载测得,难道不行,一定要上真条子???

网友:
这个板不跑码内存供电就会到2.5V,修好过一片只需加焊CPU座即可

网友:
不是吧,汗,那我试试看,加焊U座

网友:
加焊了,没得用,仔细看CPU座底部,好像是有点弧度的,这种变形板就郁闷了

网友:
358你换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假负载测得的,难道非得用真条子吗

我修过一个G31上不上内存都是1.7V ,换什么都不管用,最后刷BIOS后1.9V跑码

网友:
内存供电这种情况在这个板上是正常的,碰到好几次了,继续查后续供电及信号

网友:
我记得修过一块这样的板子,没上内存条的话,内存就是2.5V是正常的。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