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插信号线有无信号显示 插上后灯正常无显示 求解

楼主(2013-01-29):
我有一个显示器 来时和我说打开后灯正常但是要二十分钟左右才有图像出来  我换了电容 但是还是不行
不插VGA正常 出无信号  插上VGA就黑的  灯还正常  怎么回事  求解

网友:
断电试一下。驱动程序问题。

网友:
量 1.8V 3.3V是否偏低 加电容

网友:
查下VGA接口那块的二极管,电阻。   或者换个24c16看看。        再者就是再重搭个5V到屏供电。

网友:
高压坏了吧,先用点屏工具点一下看看

网友:
驱动板坏。。或者电源板电压输出不正常哦。。

网友:
一般应该是电源带不动负载,检查电源板。

网友:
不插VGA正常 出无信号  插上VGA就黑的  灯还正常
在一台BENQ的19宽遇到过,型号记不清了
当时电源一体板上好多电容怀孕了,更换后就正常了

网友:
重新刷固件吧,

网友:
插上vga之后按菜单有反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