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90E屏电路问题

楼主(2013-01-29):
电源板和驱动没有问题,客户说放家里有一年了,拿出来用出了这样的问题,白屏,中间有竖道
主芯片LRU4312X3A-AN
中间烧焦的是板中的D2小三脚管子上面标示是T3.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关于此板的资料。无从下手,希望高手指点。另外I7814HS和I7514HS可以代换不?求思路?332电感上的5V有,IC3 RT9164C中间3.3V,也有

网友A:
先把那个烧掉的二极管拆下来量电感有没有12V 有就找个屏板拆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那个烧掉的二极管拆下来量电感有没有12V 有就找个屏板拆个二极管就行了

取掉后,小三脚的下面两脚,左脚焊点电压为22V VOFF标示点5.6V VON标示点为0V

网友B:
你那IC4升压IC也烧焦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IC4升压IC也烧焦了吧

能说下IC4的工作条件和电压吗?IC4上是焊宝,所以看着像烧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