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利浦200p4通病

楼主(2013-01-29):
今收到4台同样的飞利浦的这显示器。打开后发现电容爆,换完电容测高压板  6个线圈没事。IC4606坏了,换掉  3个显示器同一时间修的  毛病一样,全换好后发现电源指示灯亮,也能开关 就是不显示,求高手指教 有没有通病。。。

网友:
发现电容爆
是那里的电容  屏电压有没有 高压有了吗 灯管有没有问题,你这好象不是通病

网友:
看看高压供电是不是有保险烧了

网友:
灯管。屏都没问题,测过了。

网友:
高压板还是没修好。

网友:
看看驱动板上的芝麻三极管

网友:
驱动板刚才拆下来测了 电压什么的都正常。。。这显示器谁修过啊。。。纠结了

网友:
从现象上看指示灯正常,开关都有反应,那么电源板和驱动板工作基本正常,屏幕不亮,仔细看看是暗屏还是黑屏,暗屏那就是背光有故障,黑屏就比较复杂了,屏供电驱动板背光电源板都可能存在故障,要逐一排查了,最好是弄套点屏工具可以很快确定故障位置。

网友:
目前没发现这通病,,,

网友:
你直接换一块主板上去试吧,PH的机子多数是BIOS的问题,太坑爹的机子了

网友:
可惜没有点屏的板子了,我觉得屏应该没事,屏供电有的。查高压板6个线圈一个线圈阻值低,更换后故障依旧。继续测高压板部分,测得一电阻烧坏,更换,发现电阻通向集成块IC960,再次去高压板保护,上机测试,故障依旧。估计还是高压板的问题了,这款高压板是一个普通小口和一个大口,没此高压板。年后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