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IBM [X61]冷开机不显热开机可以显

楼主(2013-01-29):
机器故障是: 放久点机器第一次开机不显。电压上到0.55A就不动了。0.55A也没有跳变,要开多几次才可以正常显示。之后再怎么开也可以显示,但是等半个小时左右开机有不显,请教一下这种问题怎么查。希望各位师傅帮帮吗。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