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不听话,感觉有键没有弹起来,实际没有,时好时坏??

楼主(2013-01-29):
一块主板,有时候能正常使用,但一般会在使用中出问题,例如打字打的好好的,1、先是定住打不了字,在输法的位置可以打出字母,但最后不会出文字。如在WORD 出不了文字,就像是输出法有故障一样的,2、接着你去选择1个文字,他就是和你按住了SHIFT一样,你鼠标到哪他就选择到哪,3、特别有个这个情况,你开机打开一个文章,你鼠标点中文的一个插入点,在文章上,按键盘的左右,左右,刚开始几下光标会在文章的文字上左右跳动,接着就出来问题,光标不是左右跳住,就和按住了SHIST一样,会选择文字。已经重安装了系统,还更换了键盘,还加焊了IO,本想换个IO的,但想先却定下来,再去找IO换,,本来想用USB键盘,再这板子不知道怎么的,U盘插在USB口都可以认到可以正常使用,插个键盘上去好像还认不到USB的键盘,但USB键盘的灯在自检的时候会亮一下,不过接着会灭就不再亮了,换了几个USB键都是一样的。请教思路:换IO,更焊南桥,还是?????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啊,南桥直接控制USB的啊

网友:
这个板就是朋友给的,拿来就是开不了机卡内存,刷了BIOS以后就正常了,但用几天就出现了现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A:
我自己的机子就是usb和键盘不好用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南桥肯定是南桥

网友:
刷BIOS或换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的机子就是usb和键盘不好用刷bios就好了。

你说的这个有点可能,会不会我刷的BIOS有问题,有时间换个BIOS刷刷,呵谢谢!!但你说如果BIOS有问题,别的怎么都呀!

网友:
搞个转接线就可以了啊。

网友:
换刷另一种版本的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