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源IC

楼主(2013-01-29):
修一台HKC 2232I 的显示器  电源无输出 查到主电源场管坏 换了 但G集无控制电压 查到这个电源IC 非常小的6脚的电源控制
下图是复制的别人的图片  我这个上面写着 37RB8  010   6脚接场管G集  2脚连接 光耦     求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可以代换的

网友:
请大家帮忙看看   给点指导意见也行啊 是在是没辙了。。。  郁闷中。。。。。

网友:
这个芯片,至今没有买到,但有惠科的整体电源高压一体板,我都整体换了,没有办法

网友:
楼上的  你是哪里买的电源高压一体版吗  淘宝买的吗?感觉买一体板价格太高了  就坏一个这个IC就买板有点亏 更何况都知道是它的问题了 。。。。。。。

网友:
oB2263可以代换

网友:
多谢楼上的  去换个试试看  多谢 多谢

网友:
各位兄弟手中的料都很全啊 说个型号就能找到代换的。

网友:
遇这样的我都直接换板子那个破芯片 连个型号都没

网友:
没看懂,你怎么代换的

网友A:
OB2263,LM7535,SG6848都能代用。

网友:
楼上所说的可以代用,有没图呀,要改什么电路,上传个来看看,手上也有一样的板

网友:
我上次代换了一次,烧了一片,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OB2263,LM7535,SG6848都能代用。

还没敢动  直接把功能相同的脚接好就行吗  是不是别的不用动

网友:
暂时没买到  这里只有个8脚的SG6848  试一下看能不能行

网友:
不太确定SENSE和RI应该接那里了 貌似原来的一个芯片少这两个中的一个 看样未必能代换啊  郁闷了

网友:
今天测了一下 感觉这个控制IC和几位说的应该不一样 这个IC的供电端只有3V多一点的电压  而我看了下SG6848应该要十几V的供电才能工作 所以说 应该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能代换么。给个图看看,我昨天也碰到六脚芯片都快没撤了,连资料图纸都查不到,淘宝也查不到此芯片。看了本论坛有通用模块于是定了几个。还没到噢,到了试试再上图,推荐此处也可以用这种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