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花屏

楼主(2013-01-29):
hp4411s 花屏 他自己的屏不亮 外接花屏 换显卡了 换了3次 不行 然后 换了显存也不行 现存信号原来信号 一样的
结束时间: 2013-2-28 13:07
正方观点 (4)
hp4411s 花屏 他自己的屏不亮 外接花屏
反方观点 (0)
hp4411s 花屏 他自己的屏不亮 外接花屏
辩手:0 (
加入
)
辩手:0 (
加入
)
显卡

网友:
是不是旁边掉零件了呢,花屏的话是不是屏问题呢

网友A:
对,换个屏试试!

网友A:
我修过这种类型的,是桥的问题,CPU缓存问题也会花屏

网友A:
换桥吧,这个机器三合一的桥很烦!

网友A:
原来好的 以后我插屏显时候压上面 以后 按屏了 然后假焊了不亮 然后换了 花屏 这个撒问题 找不到

网友A:
这个也需要VS啊.... 得去查下LVDS电路啊

网友A:
VS 检查的 东西我没有 我觉得电路板坏了
我换显卡5次 电路板烧掉了 话怎么弄

网友A:
电路板烁掉了 有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