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声卡问题!!求助!!!

楼主(2013-01-29):
直入正题——这块三星R458的主板是声卡在系统设备管理器驱动都是感叹号,系统换过好多个了,声卡南桥也都换过了,量线路也没有看那里断开的。高手给点提示吧

网友:
都卡到南桥的线路量是通知的

网友:
  官网下驱动去啊  或者把猫和无线拿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试过的,没有用啊。驱动也下过了

你进bios 里面乱按  看有无报警声 有的话 那就是软件问题 再下驱动 要是没有  那就是硬件了 你得看看 声卡的工作的条件

网友:
楼上回答的正是,不过有些版本的BIOS并不支持这种操作,也就是说,有些BIOS中按住键盘也不会有声音反应的~~
楼主这种问题最好还是仔细检查下声卡的外围电路,电阻什么的小IC仔细测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