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显示器开了一闪就黑了,要关掉显示重开,还是一闪就黑了

楼主(2013-01-29):
一台长城20寸LCD显示器开了一闪看到屏幕就黑了,要关掉显示重开,还是一闪就黑了,请问下大侠们是什么问题哈,谢谢。黑的时候,电源指示灯是正常的有信号

网友:
折机先观察电源板有没有电容鼓包?如果没有使用外接灯管测一体板。使用外接高压板测灯管,即可确定故障原因了。

网友:
基本就是要换灯管或者换电容的问题,看样比较可能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灯管的问题呢

网友:
3个点:鼓电容,高压板,灯管。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网友:
一闪就黑,电源指示灯亮。这个故障一般都是灯管烧断了,高压电源管理芯片的断路保护

网友:
高压坏或者灯管坏了,经常碰到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灯管

网友:
高压保护了 先测一下灯管 正常 就查高压板。

网友:
发现问题 至少要先动手拆拆看

网友:
拆开上图看看才能确定是那里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确是电容问题哈。

网友:
受保护了,高压板

网友:
不是燈管就是高壓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的问题啦。

网友:
一般是电源板上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