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二十分钟掉电。刷了bios还是不行

楼主(2013-01-29):
E40 I3独显的,二十分钟掉电。刷了bios还是不行,南桥,EC的bios都是论坛下(是解决半小时断电的)的。断电后开机电流到0.7A就不动了。风扇一直是狂转。 要放很久,再开机才能亮。 一直很头疼。求助啊

网友:
估计那个地方的元器件性能不良导致的,要仔细查了

网友:
穷得很,总是没有B下东东,怎么办呢

网友:
查一下各个主要供电的滤波电容  或者用示波器看电压是否平稳

网友:
南桥bios,无信号,此处有进水的痕迹。 估计是到南桥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这问题不知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