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开机出现

楼主(2013-01-29):
fan  error  IBM 笔记本开机提示这个,今天把本本拆了,风扇开机时转,等一下就不转了,接着屏幕显示fanerror  , 风扇叶清尘了,轴承也加了机油,从新做的系统,完事后开机不提示fanerro了,风扇是不转了,难道需要换风扇和导热管吗?求大神仙们指点一下

网友:
sd  建议更换风扇!IBM大多都是风扇坏

网友:
风扇修好了就不要换了

网友:
  这不是不提示吗?? 好了得啊  ibm都要等机器达到一定温度才转的  一开始提示fanerro  是因为机器检测到风扇转速达不到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3-04-22):
这个是由笔记本的风扇检测线给的信号吧,我也遇到过,不过那次我主板放过电,改好系统时间就可以开机了的。。。

网友:
风扇有导热管吗????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