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EN9600GT显卡

楼主(2013-01-29):
一块华硕9600GT的显卡! 上电风扇转下就掉电了! 第一感觉是像12V 短路保护了~ 用万用表量12V对地 阻值都正常! 各个MOS管也没挂, 可是一接上12V供电就 马上掉电保护···   所有阻值都正常 , 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 结果么办法了! 只能换东西了, 直接订了个电源芯片RT9607 换上去试试, 结果果断的好了! 跑完3D都没出问题!

网友:
这么好修的问题,这这应该是芯片短路了量下电压打下阻值就能定位故障。

网友:
芯片没有短路  对地阻值都正常的  要不然早想到芯片那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