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20开机掉电

楼主(2013-01-29):
测到RT8209a好像有点点题
求指教
测得只有2和9脚有5v其他都是0v
是不是这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
你这是说的什么啊   都没听明白  这神仙也难搞懂啊
   拜托以后发帖讲详细一下好不啦

网友:
你找一下15脚开启电压的来源谁谁给的应该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楼主查一下开启信号的来源。

网友:
你应该查下15脚的EN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