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201B 电动吸锡 可以用来修换无铅主板电容的吗

楼主(2013-01-29):
请问 201B 电动吸锡  可以用来修换无铅主板电容的吗
对附 多层板的 效果如何的,谢谢

网友:
这个新玩意可能少人入手,不防你先下手再来介绍下,不好使就退了。

网友:
请问 201B 电动吸锡  可以用来修换无铅主板电容的吗

网友:
估计也不太好使  楼主可以先试试  再给我们谈谈感受

网友:
没用过,以前用过手动的,没作用,你买来试试!

网友:
换电容不用吸锡器的,就是用吸锡器也比烙铁慢

网友:
用热风枪辅热加烙铁配合手动吸锡泵通孔
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