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冲不上电,数据传输正常,求高人指点一二

楼主(2013-01-29):
插上数据线充电,手机充电指示灯正常,安卓系统上的电池图标也显示在充电。但是进入手机工程模式查看电源项中的充电电流只有20mA(有时为50mA,有时干脆为0),以前正常时基本都在200mA左右,不管冲电多久,电池电量根本不变。更换过数据线、充电器、电脑USB口,系统恢复过出厂设置,问题依旧。佳域G3 MTK6577方案。望高人指点一二。要是主板问题,我果断返厂维修。要是连接手机USB的那块电路板有问题,自己想动手或者给人维修。

网友:
之前掉水里拆过吹干手机内部 反正之前拆过,也不可能保修了于是今天拆了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是MT6329A,集成在手机主板上,外围元器件也太细了 根本无从下手 不管了,过年后返厂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