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 SE不跑码上电几秒钟掉电

楼主(2013-01-29):
求助 华硕M4N78 SE不跑码上电几秒钟掉电,不跑码,拔了12V4PIN还是一样

网友:
华硕的板掉电最多了    动不动就掉电   电压又正常 有时候还能跑一会马  刷BIOS 换IO 干桥·· 不行的 我都丢掉

网友:
我弄了一下,现在跑D5D4掉电

网友A:
会不会是内存供电高了保护了掉了 详细查下内存供 电信号反馈电路 图纸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内存供电高了保护了掉了 详细查下内存供 电信号反馈电路 图纸更好

内存供电1.93V不高吧,在正常范围内,现在看见待机1.32不正常,在看是那里问题

网友:
CPU座有没问题,

网友:
现在终于找到问题了 是内存旁边那个电源管理芯片地问题,换了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