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能进安全模式但是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13-01-29):
本人遇到一奇怪故障!电脑能进安全模式但是不能正常启动!
前日一客户送修一电脑,前些天正常,突然这样的。当XP进度条读取完毕,准备显示“欢迎使用“的一瞬间,屏幕黑了,机器死了,键盘按无反应!
分析1:首先认为显卡驱动有问题,在加载显卡驱动时系统错误而死机,然后重做系统,连系统也不能装成功,以为显卡坏,只有更换显卡了。但是更换后故障依旧,汗。
分析2:难道硬盘问题!MHDD扫描了20%左右确定是无问题的。
分析3:内存,有2条,都试过拔其中1条开机,故障依旧,不可能2条内存同时坏!
分析4:电源,有有些灰了,旧啊。换了个试试,嘿,还真行了。
电源拆开看看:330UF大电容,一个鼓了,一个拆下测试容量变小很多。同时分压电阻一个148K,一个1000多K,输出端也有1000UF电容鼓了。通通换掉!
开机正常。上图

图一先给大家展示维修环境。

图二可以看出做工之差,虽然没维修价值但是却有赚钱价值!等会讲解。

图三明显看出有一330UF电容鼓了。

图四
其中鼓包电容,不怎么明显。图是手机拍的。

注意图三和图五的区别。220V接口部分!对这就上价值!换壳子!
如果给客户维修电源那么收费30,换电源收60!客户需要我给他换!他赶时间就走了/手里几个好电源不舍得。于是我就换壳不换板,但是换的壳我还多加了一个滤波电路。如图!换好收费共70!

网友:
我通常是叫客户拿120元换个进价58的新电源走,保一年,厂家保我2年。客户留下的电源,我再看看,能修就修,不能修就当垃圾卖!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14551-1-1.html

网友:
电容老化,负载能力下降!

网友:
这种现象的确应该是代换电源先,我们这里到回收电脑那里用坏的加10元就可以更换一个好的电源了

网友:
楼主赚钱有门道,学习!

网友A:
赚钱方法多多!不过楼主此法有点那个!  心知肚明得了,何必说出来,你觉得此举很聪明吗?

网友:
赚了钱就不要要卖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赚钱方法多多!不过楼主此法有点那个!  心知肚明得了,何必说出来,你觉得此举很聪明吗?

敢问:我哪点说过我聪明了?你这样说我倒反觉得你是嫉妒还是羡慕才这样说呢!赚钱方法是多,但搞技术维修的确实收入不怎么样,不这么搞搞怎么养活自己。就像别人到我家给我修理东西一样,我不懂,那搞维修的说怎么样就这么样还不是一个道理。又不是赚了他65我就一个月不用开门了。什么心知肚明?我卖你了?真是笑话!

网友B:
上面有个'奸商,哈哈

网友:
呵,无奸不商啊

网友:
我这几天论坛看不到图,不知是论坛问题还是网速问题,高压滤波电容并联的分压电阻一个为什么会达到1000+K呢,一般都是烧坏断路,新手不明白

网友:
这个明显是个山寨电源啊,都没一.二级滤波啊

网友(2013-03-06):
这样要是过段时间电源其他地方又坏了咋办?不是砸自己招牌么?!

网友:
己前碰到过一台机器,,客户说的用3不时左右,就关机,,,,后来发现是电源的5vsb电容有一占鼓,换了好了

网友:
电源故障,供电不足

网友:
不提倡这换外壳的方法   会降低自己的信用度的 ~~~~~

网友:
什么钱都有人赚的,看值不值得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有个'奸商,哈哈

我们维修的如果算奸商,哪卖房的就都该吃免费饭了,这年代不赚钱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