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品牌机里的PCP 9300GE DDR2 256M 64BIT独显不显示

楼主(2013-01-29):
如题  插到主板上不显 集显显示 主供电由NX2112芯片控制 没找到这款显卡图纸找到个相近的

测得VCC有4.89V  1脚有4.75V 2脚有4.68V 3脚为0 4脚为0 6脚为0 7脚为0.79 8脚为4.69
上管D极有11.89V  VCC是由7805产生的

老师们看看这个2112是坏了吗 上下管没问题

网友(点评):
控制芯片坏没坏再说,首先它要正常工作,必须满足一些外部条件,有一个不满足都是不行的。现在7脚的控制电压太低,它自然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1脚电压不正常,应该是2112坏了

网友(点评):
怎么不正常?BOOT电压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比输入电压高,但是现在没有正常工作,这个电压不对吗?

网友:
67脚为反馈与补偿,要都有电压芯片才会工作。

网友:
客户着急拿走了

网友:
这个要看下数据手册吧...了解了芯片内部才好说....报歉我正在学习中!

网友:
我之前有跑 6  7  脚   图如下   不知道 对不对

网友:
1脚BST要大于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