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M1920W 白屏

楼主(2013-01-29):
在从的坛友们相信大家都知道清华同方的显示器的通病是 电容爆 修过很多台了 而这一台是白屏 。拿到手后通电试发现白屏 拆机肯定是先测驱动板了 3.3V 1.8V 屏供电5V 正常 驱动板可以正常开关机,接上屏在测屏供电 5V正常 因为有很多都是屏供电带不起负载 ,然后拿通用驱动板测屏还是白屏,已确定是屏的问题,于是用电流表单独给屏加5V 电流表电流为0.18A 用手摸各电容、芯片、三级管都没有发热现像,在测屏电路板的电压 5V、2.6V、1.8V、4.2V电压基本正常 记得以前我测过好屏的电压好像还有一个负电 和一个20多V的高电,在网上本查资料 这两个电压测试点 VGL是负电 VGH是20多V的 现在这两个没电压 (图片忘记拍了)跑线路 发现这两个电压的起始供电从屏线接口经过保险来的 经过电感 还有两个小电容
到IC的 经测量C1和C2电容两端都不接地 应该是偶和电容 两端应该都有电压 经过测量C1两端有电压,但是C2只有一端有电压, 测两个电容接IC端对地阻值 C1对地是652 而C2的对地是1无限大 怀疑C2有问题 拆下测还是1 确定C2已坏 没多想 就从料板上找一个大小差不多的电容焊上接电流表 还是0.18A 明显电流没有上去 那两个电压还是没有出来 在测C2一端还是0V 不对电压还是没过来 心想能是换的电容不对,后来从废屏找到电路差不多的电容,拆下装上 在接电流表 这时电流上到 0.35A 在测VGH22V、VGL-9V 两个电压出来了 ,上电源板驱动板通电 看屏 检查信号线 出来了 接VGA 显示画面正常。 试机两小时没问题 此机白屏修复。

网友:
电容烧断了·不是短路·呵呵·一般都是短路·

网友:
不错的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