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不插网线不认网卡,一插网线就能认到网卡

楼主(2013-01-29):
RT,认到后还能正常上网,不知道那位大仙有遇过这样的问题,如何在不插网线的时候都能认到网卡,该怎样解决。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常呀
你在BIOS里看看设置

网友:
是网卡自动隐藏了,不知道怎样才能不隐藏。调过网卡属性没用。

网友A:
应该出厂就是这样的。只要不影响使用无所谓啦。

网友:
dell的机器也会这样,是厂家设计的节电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出厂就是这样的。只要不影响使用无所谓啦。

没办法跟客户解释呀

网友B:
设置问题 网卡在不活动时自动隐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问题 网卡在不活动时自动隐藏了

知不知道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C:
我也碰到过这种现象,是DELL N5010的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这种现象,是DELL N5010的机器。

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有这样的机器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是不开机的机器修好的,所以就那样给客户了。已经过几个月了,客户没反应网卡问题,估计设计就是这样的。

网友:
华硕有款机器也是的,本来就这个样子,设计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