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C准时掉电

楼主(2013-01-29):
手边有台Y460C的机子开机一段时间准时掉电 还没进系统的时候就准时掉电 而且风扇会一直全速5V的转 I3的cpu 有人说是BIOS有问题要刷BIOS 但我没有编程器 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你换过桥的话应该是BIOS

网友:
这个只能刷了试一下。

网友:
已搞定 断线了

强烈鄙视你,怎么修好的,不回呢?

网友:
对啊,说清楚点嘛

网友:
讲一下分享一下吧~~

网友(2013-03-11):
我手里有一个同样故障的机器,楼主说下思路,免得我自己乱撞!

网友:
是啊 说说哪个地方断线了